星三角启动时间整定

楼主(2010-10-08):
在采用星三角启动时,电机的星型运行时间应该怎么整定?它与负载和电机的极数有什么关系?

网友A:
公式:4+2*根号P,比如50KW的电机,开方大概是7;设置时间大约是18秒。不过由于电机的种类繁多,套用公式不一定合适,比较可靠的办法是根据电流表的指示来设置时间:在启动的时候电流较大,然后电流逐渐减小至某个稳定的刻度,这个时候转三角运行就行了,但为了保险可以将时间延长个2秒左右。

网友B:
这个问题已经讨论过很多次了,你在论坛搜搜。

网友A:
当然,时间也不是越长越好,如果负载较重,星型接法电机的转矩只有三角接法的1/3,电机的转速上升一定程度则不再变化,而和额定转速还有一段距离,这时的电流要超过额定电流1.5倍以上。这种情况下不转换会有害无益。一般75KW一下的鼠笼电机设置时间在七八秒为宜。

网友C(2010-11-14):
简单就是到不跳闸为止吧

网友D:
不可一概而论,常规设置同意楼上几位意见但在负载较大时时间应该延长,例如75kw电机带动锤式破碎机时即使空载启动也会有较大电流因而其时间就应相对延长,我试验过时间大于四十秒钟

网友E:
当启动的电流由大值回落到接近稳定的时候就可以切换了。不论电流大小,不论电机大小,不论负载大小。

有理由不?

网友E:
15千瓦的电机带液压泵。空载启动。从听声音和看电流表感觉1秒后转速已经回落到很低的值。我设定了1.2秒左右。

22千瓦的风机不关闭进出口风闸启动。启动开始,电流很大,较慢的回落,到了一个比较稳定的电流时切换。大概7秒8秒吧。

15千瓦的颚式破碎机;55千瓦的反击式破碎机。我也是按照这种规律设定启动时间。

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反正一直这样做法。

网友E:
一楼的公式4+(什么)。假如我例子第一个说的,明明都启动成功了,才一秒,难道还要用6秒的时间白白在启动?4+4就8秒了。何必呢?

55千瓦的破碎机。两极电机直接带动300公斤的转子转动30秒(大概)才启动电流平稳。这个时候切换了,电流也没有什么变化。

22千瓦的风机切换了之后电流比启动最后的时候电流还小。应该还可以调小到6秒吧。
我真的不知道要什么……。没有什么规定的吧。

网友F:
根据负载而定的.......

网友G:
液压泵在刚启动是一般是空载的,一般这时候泵输出是接油箱回流口的,那肯定很快就能完成启动提速过程而不必过多考虑电机功率大小。而引鼓风机类或者空气压缩机类负载则存在启动负载非线性可变问题,所以那就要认真考虑了,有的时候甚至不适于星角转换启动方式。切忌星三角启动只能用在机械轻载和空载启动的情况下。所以9楼所言极是------要充分考虑负载情况据此而定

网友H:
关键是看负载的情况来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