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提出的一个有关使用PLC的超怪想法?

楼主(2010-10-08):
用户想检测一个水罐中的水位,有高低两个点,打算不采用液位传感器,该信号是进PLC的,PLC输入信号是24VDC电压,用户

想通过2根不锈钢探针来作为检测元件,当水位到达高点时,高点的探针浸入水中从而短路,这样接通了PLC的一个输入点.

大伙给点建议,这种做法是否行得通?

网友A:
在锅炉上见过这样的水位检测,不过那不是直接将2个电极信号接入PLC的输入点,而是接入一个专门的信号取样、偏置、放大、隔离、延时等电子线路的PCB板子,然后通过板子上的小继电器给出对外的无源触点动作信号,这个信号倒是可以接入PLC输入点。他们说直接弄2个不锈钢探针上面街上DC24v是不行的,没有高阻抗隔离会导致电源过流或对地短路,没有偏置、放大、延时电路和比较控制也就没有检测精度。你用户的想法不切实际够得“超怪”了,有现成的液位检测传感器,各种档次和精度的都有他不选

网友B:
不就是液位开关吗,有必要自己做吗??可靠性不好的

有现成的液位开关用就可以了啊

网友C:
阴差液位器就行了,何必做如此不保险的事情,特别是还使用了plc

楼主:
3楼的阴差液位器是个什么东西有没有型号

网友D:
应当如1楼所说的,要通过信号的转换。

网友E:
“想通过2根不锈钢探针来作为检测元件,当水位到达高点时,高点的探针浸入水中从而短路,这样接通了PLC的一个输入点. 大伙给点建议,这种做法是否行得通? ”我认为这种方法行得通,记得20年前,为鞍钢无缝钢管厂搞一套设备,用很多光电开关,当时的工人老师傅对此不感冒,他们说过去好多设备用光电开关不可靠,都撤出改用刷子开关最可靠,即用弹性钢丝接继电器线圈的一端,继电器线圈的另一端接低压电源的一端,低压电源的另一端接地。当钢棒接触到钢丝时,继电器导通吸合达到控制目的。这种用钢针做液面开关,与刷子开关相似,虽然土一点,但用户觉得可靠,应该尊重用户意见。怎样实现,我提出以下办法,选用光电耦合器件(如4N33),它内部是由一的发光二极管与一个光敏三极管组成,发光二极管不通电(既不发光)光敏三极管截止,发光二极管通电(既发光)光敏三极管导通,用它做开关的好处,起光电隔离作用,确保PLC安全。见下图;

网友F:
加个晶体管继电器就行了

网友E:
如对4N33器件不太了解或搞不到,可用二个低压交流继电器也可,见下图右侧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