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越级跳闸原因有哪些

楼主(2010-10-08):
墙体配电,每一层都有个总断路器,墙体上有二级断路器。负载偏感性,好多时候一上电,总闸就越级跳了。导致越级跳闸的原因都有哪些呢,请高手指教

网友A:
越级跳阐一般都是上、下级的整定电流没有配合好,下级的短路电流达到了上级断路器的整定值。解决办法是下级减小整定值,上级加大整定值。

楼主:
回复内容:上级电流大于下级电流。下级接的产品测试,直接连接的都是开关电源,存在三相电流不均等。

引用 网友A:
关于

越级跳阐一般都是上、下级的整定电流没有配合好,下级的短路电流达到了上级断路器的整定值。解决办法是下级减小整定值,上级加大整定值。

网友B:
如果是带漏电保护的空开的话、就是你各个负载都有点漏电但是很小不能使你的二级开关跳闸、结果全部起来就达到你总断路器的的设定值。所以就会一级常跳而二级不跳、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潮湿的天气对暗线影响是最大的,处理的办法就是重新换线。

网友C:
是不是上级空开选小了

网友D:
导致越级跳闸的原因都有哪些呢:

1)上下级保护用参数选择没有大小之间按规定选择;

2)上下级保护用参数选择大小之间按规定选择,那就是现场整定的问题;

3) 上下级保护用参数选择大小之间按规定选择,现场整定的没问题,那就是质量问题;

4)当末级短路电流很大,导致末级短路器跳闸后电流不能分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