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KW电机星三角启动电流及选型

楼主(2010-10-08):
55KW的电机星三角启动,配三台D115的接触器和LRD-4367的热继电器,是否可行?如不行,怎么配才行?用的是施耐德的器件。在线等!谢谢!

网友A:
你要看电机的额定电流来选配件的。基本是选的接触器额定电流比电机的额定电流大5-10A,热继电器只要在额定电流范围内就可以。

例如:          30KW电机,额定电流55.5A

                       选用接触器:40KW     60A

                      热继电器:60--120A

网友B:
什么负载,是不是频繁启动?

网友C:
热继电器整定电流是电机额定电流0.95~1.05倍,接触器是主触头额定电流大于或等于负载额定电流,当然,你还要看元件额定电压,接触器触头数量是否满足要求。

网友D:
按额定电流选D65的接触器,大一级D75的也够了。

网友E:
选型没有多大问题, 可以选择 2个 D115  做电源和三角接触器  1个 D65 做星形。

-------------------------------------------------

二手PLC 伺服 变频 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各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网友B:
用正泰CJX1 —110的两个和CJX1—85一个就OK了

网友F:
如果不是频繁启动,而且启动负载不是很大,启动负载转矩不超过额定转矩的60%,则选择的接触器容量还是可以的。热继电器的情况不太清楚,楼主还是根据热元件置顶值范围选择吧!热继电器额定电流应该是电动机额定电流的90%---110%

网友G:
选什么接触器和选哪家的品牌关系不大,是要看电流的。根据以前的经验,55KW的电机,电流大约120几安吧,主接触器可选140安的,角接触器可选110安的,至于星接触器则可以选小些,当然要想可靠些也可以选110安的,不知具体工况怎样,总之大些总比小些好;热继电器选64-160安的。我的建议就是这些,楼主还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不知可否?

网友H(2012-05-21):
对:文彬2关于选型没有多大问题, 可以选择 2个 D115  做电源和三角接触器  1个 D65 做星形。----同意。这样比较合理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