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火花的电压和电流会比正常工作时的值大吗?

楼主(2010-10-08):
各位好!

在工作中有时会遇到因为接触不良或者抖动等原因导致的电火花的现象。

我想问的是:产生电火花的时候,导线上的电压和电流都会不会变化?会怎么变化?会不会电压和电流都会出现一个尖峰呢?

如果是一个尖峰,那么假设说正常工作电流是1A,我串在电路中的2A的空气开关会不会因为这个尖峰电流而跳闸呢?谢谢!

网友A:
正常应该不会的

网友B:
触点的抖动,相当于开关的不规则快速通断,根据负载情况的不同,有可能出现电流尖峰。

楼主:
负载是节能灯,问了好多工程师和电工,啥答案都有!

2楼的可否详细解释一下为什么会有电流尖峰?这时候电压是个什么情况呢?

网友C:
这个电流实际上是接触不牢靠的那个间隙里的空气被 不牢靠的2端的电场给击穿形成的

你可以假设DC电压不变的情况下,这2端不停靠近的情形。产生电火花的瞬间的功率很大的

所以端子接的不老靠的时候会看到烧黑的现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