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忙设计一个PLC项目

楼主(2010-10-08):
基于PLC的智能温室环境控制系统

有关这个主题的内容 要有I/O分配 PLC的选型 设计梯形图 流程图

请大哥大姐们帮帮忙啊!!!!!

369888792@qq.com

网友A:
这个应该在一般的PLC书籍上都有实例的

只要有温度反馈传感器给PLC在做AD转换在程序中设定比较指令就可以实现问题

的智能控制了

说的比较简单希望有人在补充/更正。

网友B:
PLC编程,伺服,FANUC机器人编程接私活,南京QQ1271065653;zidonghuajianzhi@163.com

网友C:
设计上不是很困难的啊,只要选择的PLC具有模拟量输入扩展 ,或具有专用的温度模块就可以啊。

网友D:
你这个应该是个恒温恒湿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