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电机驱动器工作电压的疑问。

楼主(2010-10-08):
步进驱动器,规格要求上建议工作电压为:24-80VDC,请问用24V与用80V有什么差别?

产商建议说用48V或60V,但比较少这种电压等级的开光电源,试了下,用24VDC的也是可以用。

在用24VDC的话,在性能上会有影响吗?比如电机的转矩什么的会较用48VDC的降低吗?

谢谢!!!

网友A:
这个看电机速度   。    工作速度高的话,用24V电源可能会造成力矩不够。  步进电机的特性时输出力矩与电机转速成反比的。

如果你的电机工作速度低,测试能正常使用的话,可以用24V电源的。    要考虑带载的情况哦。

开关电源,24V 、36V、48V这几个档都常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