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请大虾帮忙,谢谢!急!!!!!!!!!

楼主(2010-10-08):
各位大虾好,由于本人以前只接触过欧姆龙PLC,现在要用西门子PLC300编程,今有如下问题向各位请教,请求指点!

题:一设备要生产4种产品,每种产品大小不一,那么4种产品夹板走位也不同,我想用数齿轮齿数的方法来控制,如下:

齿数 左夹 前夹 右夹 后夹

产品1 15 12 17 固定

产品2 20 17 9 固定

产品3 15 19 11 固定

产品4 13 28 20 固定

现在就一个夹一个感应开关,请问我用比较器来控制方便还是计数器方便,还有西门子触摸屏上选择品种的点是不是用来控制走齿数的,如果是:我怎么去查找这4种品种的输入点?如果不是:我怎么只靠这4个输入点来控制品种的选择!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