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和触摸屏问题

楼主(2010-10-08):
锅炉房的plc300系列有个触摸屏,现在出现个现象,有三个高压泵,2#一直运行中,1#3#备用,现在启动1#泵触摸屏会显示气压极高,导致锅炉停炉,但是起3#就没这种现象,高手们都来分析下,存在干扰?

网友A:
联系设备设计厂家咨询。

网友B:
在下是菜鸟,回答不了

网友C:
是不是1#泵有问题呢?同时检查1#泵的管路是否有问题?

楼主:
对:ye_w 关于

是不是1#泵有问题呢?同时检查1#泵的管路是否有问题?

内容的回复:

管道上有表的,压力正常,泵电工也检查了

网友D:
联系厂家可能程序存在缺陷

网友E:
要是PLC和触摸屏坏了就找我修哦。我们公司是工控专业维修的。QQ:1134130563  手机:13718383844

网友F:
报警了就是要查你反馈的PLC信号。不是和屏有关系,是过来信号对plc产生操作造成,建议实际测试。或者检查模块是否有连接问题了。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经查出来了,是那个泵的软启动有问题,换了个就没问题了,大家分析下是怎么回事?

网友G:
设备问题也能这样来问的啊,谁分析得了啊?

网友H:
瞬间压力过高吧?

网友I:
标题:专业维修西门子S7-200/S7-300/SIMATIC HMI

南京信美机电是西门子应用专家,专注于西门子S7-200/S7-300/SIMATIC HMI的应用与维修:

1)芯片级的维修,维修成功率高!
2)急用户之所急,维修周期短!
3)可以少量地更换S7-200外壳和电路板,可以配接线端子!
4)诚信经营,合理收费!

如需了解更多情况,请接洽:

电话:153 0518 3450
邮箱:xinmei_tech@163.com
QQ:157 114 620(请注明:西门子维修)

网友J:
监控一下

网友K:
软启问题? 变频器吧。

-------------------------------------------------

二手PLC 伺服 变频 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各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传真0577-86881518--8004

网友L:
我想你应该确认一下是不是反馈信号出现问题,一个假的信号骗了PLC,这跟屏没有关系的,屏你只当是个按钮就行了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找出来了,信号干扰,重新做的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