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MT 6070iH声音问题

楼主(2010-10-08):
新买的威纶MT 6070iH离线和在线模拟按键都有我设定的声音,可是和PLC连接都没声音,希望高手帮忙分析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只支持名为BEEP的声音,设置成其它声音无效。

网友B:
你必须查看清晰是不是示例程序也没有声音,还是就你的程序没有声音,你进系统的时候有没有声音,在最右下角一个系进入的光标,你点一下,看出入密码的时候有没有声音?    不行就直接格式化HMI。

成就工控专家,威武一通江湖。

楼主:
还是一楼说的对,别的声音无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