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多台RS485仪表通讯过一段时间就中断?

楼主(2010-10-08):
我用8台带有RS485串口的仪表通讯,为什么过一段时间后总会有三两个不通呢,只有把仪表电源切断后重启才可以。

网友A:
是什么与8台rs485串口的仪表通讯?

楼主:
泓格i7520的RS485/RS232转换器接工控机COM1口,力控组态软件

楼主:
是不是没加终端电阻的原因,可距离很短,不超过10米。

网友A:
电缆是普通线还是通讯用的双脚屏蔽线?建议增加终端电阻

网友A:
网络的拓扑是总线型吗?

楼主:
电缆使用的RVVSP电缆,采用手牵手方式。

网友B:
楼主,找到原因了吗,学习下啊

说说解决办法,

楼主:
TO  guafa58:还没有,找到原因后我会公布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于电缆使用的RVVSP电缆,采用手牵手方式。

问题很可能出在电缆上!

RVVSP的绝缘介质是高损耗材料,不适合做高速、长线传输!线芯尽管双绞了,但并未按传输线方程来设计!与专用的RS485电缆相比,形似而神不似!

参见:http://bbs***/dispbbs.asp?ID=36295

网友C:
                                                                             通用型现场总线系列电缆

                                                                         专利号:2010 2 0559128.9)
        特性阻抗为120Ω的双绞屏蔽电缆广泛用于RS485/422、CANBUS等总线,该系列电缆规格很多,请提供电缆的敷设环境、通信速率、最大无中继传输距离等参数,我们将依照具体情况推荐最适当的产品。一般推荐如下:
       普通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20 AWG ,电缆外径7.7mm左右,蓝色护套。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普通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8.2mm左右,灰色护套。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铠装双绞屏蔽型电缆 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黑色护套。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雷、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CC-Link的总线电缆是特性阻抗为110±10Ω的3芯绞合屏蔽电缆,国产型号规格:STP-110Ω(for CANopen & CC-Link)3C×20AWG ,使用时,屏蔽层应只在一端接地!

         变频器、动力电缆、变压器、大功率电机等往往伴随着低频干扰,而这种干扰是用高导电率材料做屏蔽层的电缆无法解决的,包括原装的进口电缆。只有用高导磁率材料(如钢带、钢丝)做的屏蔽层才能有效抑制低频干扰。
        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给电缆套上钢管或直接采用高导磁率材料制成的铠装型电缆——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雷电的等效干扰频率在100k左右, 属于低频干扰。
     《GB50057-94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第6.3.1条:......在需要保护的空间内,当采用屏蔽电缆时其屏蔽层应至少在两端并宜在防雷区交界处做等电位连接,当系统要求只在一端做等电位连接时,应采用两层屏蔽,外层屏蔽按前述要求处理。
     《GB 50217-2007电缆设计规范》也有类似的表述,参见: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4-8F2B-47446DC42DCE

网友D(2011-06-14):
试试将波特率设低一些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试试将波特率设低一些

波特率过低,有时很难满足通信要求。

网友F:
检查检查。。。。。。。。呵呵呵

网友G:
嗨嗨 大大您好   1. 您是否確認HMI/圖控有丟出命令   2. 線距離會不會過長,過長是否需要加 強波器   3. 有無加裝終端電阻   4. 兩邊電位是否有處理哩??   以上拙見請您參考阿 :D

网友H:
http://www.232485.com/chanpin.htm ,建议你登陆网站看下里面有个文章:《RS-485多机通信的组网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