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起讨论各种电机的磁场与转矩的关系

楼主(2010-10-08):
这个问题是电工的基本理论,我们一起讨论电机的磁场与转矩的关系是什么?什么时候电磁力最大?什么时候电磁力最小?

楼主:
我先发言,抛砖引玉:

1、直流电机:

1)直流电机的结构特点是,同性磁极下(如N极下),电枢导体电流方向一致;

2)直流电机的结构特点是,异性磁极下(如S极下),电枢导体电流方向相反;

3)这样直流电机的电枢磁场与主极磁场方向正交90度电工角;

楼主:
2、交流同步电机,也是电枢三相交流磁场与主极磁场小户作用,产生电磁力:

1)同步电机,电枢三相交流磁场与主极磁场相对静止,所以叫同步;

2)电枢磁场与主极磁场的交角,叫功角;

3)电枢磁场与主极磁场的交角,叫功角,其大小在0-90度之间变化;

4)当负载大小变化时,功角随之变化,负载越大,电磁转矩越大,功角越大,但最大是90度;

5)负载再增大,功角就变成零(大于90度),这时就叫做失步;

楼主:
3、交流异步电机:

1)也是电枢旋转磁场拖着转子绕组磁场转动,相对静止;

2)电枢旋转磁场与转子绕组磁场相交,其交角在0-90度之间变化;

3)当负载大小变化时,电枢旋转磁场与转子绕组磁场的交角在0-90度之间变化;

4)当负载增大时,电枢旋转磁场与转子绕组磁场的交角就增大,转矩最大时,交角接近90度;

5)如果负载转矩大于最大转矩,就出现减速,转矩减小的恶性循环直至堵转;

楼主:
4、那么直流电机的转矩与电枢磁场与主极磁场的交角是什么关系:

1)当负载大小变化时,直流电机的电流变化,而电枢磁场与主极磁场的交角90度不变;

2)当负载增大时,电机电流增大,转矩与电枢电流的平凡成正比;

3)直流电机的最大转矩是多少?要多么大就多么大(不考虑电枢反应),直到电流将电枢烧毁;

楼主:
从上边讨论可知:

1、电机磁场,都是电枢磁场与主极磁场之间,再电动运行期间,主动磁场拖着被动磁场做功而转动;

2、当负载转矩大小变化时,电机转矩随着变化,电枢磁场与主极磁场之间的交角在0-90之间变化,接近90度时达到最大;

3、不能超过90度,否则转矩突变为零;

4、只有直流电机,电枢磁场与主极磁场之间被捆在一起,始终是90度;

5、这是直流电机的结构决定的,不是其它原因;

楼主:
能不能,把非直流电机,通过什么方法,变成直流电机一样,负载大小变化时,电枢磁场与主极磁场始终是90度正交???

楼主:
有没有这个必要???

楼主:
1、旋转磁极式交流电机,在负载很大时,即电机转矩最大时,磁极之间的交角已经是接近90度;

2、也就是说只要负载大,需要大转矩时,电机的状态接近直流电机的运行状态;

楼主:
3、也就是说只要负载大,需要大转矩时,电机的状态接近直流电机的运行状态,不需要人为的控制任何参数,不需要任何方法而自动接近90度;

楼主:
4、如果不管负载是否大小,却要交流电机的磁极正交,就等于让你空者手出100公斤的力一样;

5、如果不管负载是否大小,却要交流电机的磁极正交,就等于想着让弹簧自动伸长弹力始终处于100公斤一样;

楼主:
6、当异步电机拖动负载正常平衡运转的情况下,你想使负载加速;

7、你只能用机械调速或变频调速的方法,而不可能用提高电压增大电流,改变磁场的方法;

楼主:
1、如果改变电源的频率,电机的速度变化,那一定是交流电机;

2、如果改变电源的频率,电机的速度不变化,改变电压时电机的速度变化,那就是直流电机;

3、当频率一定时,交流电机在满负荷或过负荷时,其转矩特性接近直流电机;

楼主:
4、要把交流电机变成直流电机,是个荒唐的说法!

网友A:
很有意思,想像了一下

网友B(2011-08-10):
对:刘志斌 关于

从上边讨论可知:

1、电机磁场,都是电枢磁场与主极磁场之间,再电动运行期间,主动磁场拖着被动磁场做功而转动;

2、当负载转矩大小变化时,电机转矩随着变化,电枢磁场与主极磁场之间的交角在0-90之间变化,接近90度时达到最大;

3、不能超过90度,否则转矩突变为零;

4、只有直流电机,电枢磁场与主极磁场之间被捆在一起,始终是90度;

5、这是直流电机的结构决定的,不是其它原因;

内容的回复:你只有知道了直流电动机的每一个主极下,一半增磁一半去磁真正原因的时候,一切疑问就会灰飞湮灭。你对直流电动机的理解,有一部分是错误。

楼主:
我也觉得别扭,怎么把直流电机的转动说的和交流同步电机一样了!

楼主:
1、直流电机的定子主极磁场的磁极,与电枢的磁场的磁极,总是相交90度;

2、这样保证电枢载流导体所受电动力矩处于最大,否则,将有一部分载流导体的电动力相互抵消;

楼主:
3、这样主极磁场和电枢磁场相交90度,主极磁场一半吸引电枢磁场,磁力线方向一致,磁场强度加强;

楼主:
4、这样主极磁场和电枢磁场相交90度,主极磁场的另一半相斥推着电枢磁场,磁力线方反,磁场强度去磁;

楼主:
5、从磁极间的关系看,也没有相互抵消的力矩,既磁极间的作用力矩方向相同一致,所以直流电机的力矩最大;

6、站在交流电机的有功力矩和无功力矩的观点看,交流电机的主极磁场与电枢磁场间的交角小于90度,就存在相互抵消的无功力矩;

楼主:
7、交流电机的主极磁场与电枢磁场间的交角为零时,异性磁极间的作用力最大但是方向在径向,力矩为零;

8、这时,主极磁场的强度均为增强,没有减弱的问题!

楼主:
9、直流电机的力矩大关键是磁力的方向垂直于径向,力矩最大;

10、主极一半减弱一般增强是磁力方向垂直于径向的根本原因;

楼主:
11、请a44884z对上述观点作出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