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平方的铝芯电缆最大能用多少电流?

楼主(2010-10-08):
菜鸟请教各位前辈:

负载离低压配电房有400M,用铝芯电缆(三加一的)120平方的最大能用多少的电流?

现在用到200A,还能再用多少不会爆电缆?

负载都是0.37kw的三相异步电动机,低配房已有无功补偿了,补到0.98 ,负载的这端要不要在设补偿柜了?

网友A:
如果在负载端做就地补偿,电缆中的电流会下降很多(与自然功率因数有关),还可增加一些负载。长距离供电主要看线路压降,电压降不要超过10%。电缆不会发热的。

网友B:
400M是太长了点,200A铝线已接近满载,应考虑负载端就近补偿,像这样的情况主要考虑电压降.

网友A:
长距离供电不按安全载流量选电缆,要计算电缆的阻抗按电压降选。

网友C:
没用过铝芯导线,不了解。

网友D:
400米路线太远了应该用就地补偿可以增加负载。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