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38输出电压低故障

楼主(2010-10-09):
我有两台ATV38变频器(7.5kw、5.5kw)带负载开机就过电流,不接电机运行,用数字表测量UVW线电压在60hz只有258V,按道理380v输入应该有500V才算正常。测量桥整后直流电压正常,滤波电容正常,模块也正常,三相输出也平衡。不知道为什么电压不够?请高人指点!

另外谁有驱动板控制芯片1NTC001108的资料?

网友A:
ATV38不接电机运行,输出电压低是正常的。楼主经常搞施耐德变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