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维修注意事项

楼主(2010-10-09):
一.拆装变频器注意事项
1. 由于安川变频器内部的螺栓材料材质较软,如果工具与之配合误差较大就容易造成螺栓头损坏,建议给维修人员配备进口或合资品牌的专用工具。
2. 电解电容和散热器为铝合金材料,上螺栓时要注意手势和力度,以免造成烂牙。如果电解电容发生烂牙一定要重新攻丝,否则会造成变频器再次损坏。
3. 由于港机变频器大多为现场维修,如不小心将螺栓掉落在变频器内或地沟内就比较麻烦,所以螺丝刀头必须带磁性。
4. 由于G7变频器内部IGBT管数量为G5系列变频器的一倍,功率部分的电路也较为复杂,所以在安装过程中一定要根据电路图仔细核对,并在通电前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核对U、V、W三相输出回路检测值是否一致。
5. 在拆装变频器时清点螺栓数量是否一致,可以作为是否正确安装的辅助依据。

二.故障分析及处理注意事项
如果输出回路发生故障(如PUF等),必须对每个IGBT及相关元器件进行检查。
(1)IGBT检测:
① 首先检查IGBT顶盖有否开裂及硅脂溢出。
② 用二极管档测量E、C极是否短路。
③ 用二极管档检测AK端二极管是否正常。
④ 用模拟万用表电阻10K挡,黑表棒接C极,红表棒接E极。用手指短接G、E,电阻应为无穷大;再用手指短接G、C,万用表应有电阻值则为正常。
(2)在更换55千瓦以上变频器主控板时请按附页程序进行操作。
(3)U2、U3参数对于故障分析和判断是非常重要的参数,一定要做好记录。
(4)如果变频器启动电阻烧坏,必须检查制动单元是否损坏。
三.通电检测和恢复运行注意事项
(1)空载运行
① 将电动机和变频器脱开。上电后将变频器内参数拷贝到操作器中。
② 将变频器设置为V/F控制模式,在点动变频器无故障后,分别在5、15、30、50赫兹状态下用模拟万用表检测变频器输出电压是否平衡。
(2)恢复运行
① 首先做空载试运行,观察变频器运行及机构动作是否正常,记录变频器运行参数。
② 在变频器输出回路维修后负荷试运行时,要注意观察可能造成变频器故障的几个重要运行参数(U1参数),并将其与验收运行时的记录参数进行比对,如有异常则要分析查找原因,以免再次造成故障。
③ 每次维修记录存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