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电动机的几点知识

楼主(2010-10-09):
        伺服电动机一般分为直流伺服和交流伺服。
  1.对于直流伺服。精确的速度控制,转矩速度特性很硬,原理简单、使用方便,价格优势,这些都是它的优点。
  2.对于交流伺服马达。良好的速度控制特性,在整个速度区内可实现平滑控制,几乎无振荡;高效率,90%以上,不发热;高速控制;高精确位置控制(取决于何种编码器);额定运行区域内,实现恒力矩;低噪音;没有电刷的磨损,免维护;不产生磨损颗粒、没有火花,适用于无尘间、易暴环境
  其工作原理:1。伺服主要靠脉冲来定位,基本上可以这样理解,伺服电机接收到1个脉冲,就会旋转1个脉冲对应的角度,从而实现位移,因为,伺服电机本身具备发出脉冲的功能,所以伺服电机每旋转一个角度,都会发出对应数量的脉冲,这样,和伺服电机接受的脉冲形成了呼应,或者叫闭环,如此一来,系统就会知道发了多少脉冲给伺服电机,同时又收了多少脉冲回来,这样,就能够很精确的控制电机的转动,从而实现精确的定位,可以达到0.001mm。2。交流伺服电机也是无刷电机,分为同步和异步电机,目前运动控制中一般都用同步电机,它的功率范围大,可以做到很大的功率。大惯量,最高转动速度低,且随着功率增大而快速降低。因而适合做低速平稳运行的应用。3。伺服电机内部的转子是永磁铁,驱动器控制的U/V/W三相电形成电磁场,转子在此磁场的作用下转动,同时电机自带的编码器反馈信号给驱动器,驱动器根据反馈值与目标值进行比较,调整转子转动的角度。伺服电机的精度决定于编码器的精度。
知道了其工作原理,那我们该怎么选择适合的伺服电机型号呢?下面我就举例说明下,和大家共同交流:
工作台重量:100Kg; 工作台移动速度:15 r/min
摩擦系数:0.2; 减速器效率:80%
进给丝杠长度:10000mm; 丝杠直径:20mm;
进给丝杠导程:10mm。
技术指标:静态误差:<0.5mrad;每次移动量100mm; 定位次数:60次/min。
要满足以上要求,选择什么样的伺服电机呢?选择伺服电机及配套驱动器主要是根据负荷重量选择响应的扭矩,和根据你需要的速度选择最高转速,所以,根据这个来看100KG重量的话,根据这些参数可以选择1KW~1.5KW的电机,安全起见选择1.5KW的。转速在3000r/min就应该可以,另外只有电机还不行,还要有同步带和同步带轮或直接和你的减速机轴相连接,必须要知道你的减速机的轴直径,所以也可以把这些参数看好,找供应商要份他们的选型样本就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来选择了,另外目前伺服国产的不少,但稳定性很一般,所以建议选进口的。
         以上文字由浙江台州信达电机设备商行提供,希望和大家共同学习交流  :www.wzplc.com

网友A(2016-11-28):
各种品牌伺服接线图各种品牌伺服接线图各种品牌伺服接线图各种品牌伺服接线图各种品牌伺服接线图各种品牌伺服接线图各种品牌伺服接线图各种品牌伺服接线图各种品牌伺服接线图各种品牌伺服接线图各种品牌伺服接线图各种品牌伺服接线图各种品牌伺服接线图各种品牌伺服接线图

网友B(2017-05-20):
哦   可以额 可以额可以额可以额可以额可以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