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时间继电器控制线路图!

楼主(2010-10-09):
控制线路要求:用2个时间继电器分别控制一个电磁阀和一个接触器,按启动按钮电磁阀立即工作,5s后停止,停止后接触器立即工作,10s后停止,停止后电磁阀又立即工作,与此循环,最好带计数器。

网友A:
想贴个梯形图给你看的,不能贴呵呵。做个5s,10s的脉冲,然后脉冲高电平接电磁阀,地电位接接触器,高电平再接计数器就可以了。我是这么弄的。

楼主:
对:zhouzhouzhimu 关于

想贴个梯形图给你看的,不能贴呵呵。做个5s,10s的脉冲,然后脉冲高电平接电磁阀,地电位接接触器,高电平再接计数器就可以了。我是这么弄的。

内容的回复:

兄弟,我看不懂呀,我是初学者呀,有没有简单明了点的?谢啦!

网友B:
给你画个最简单的电路图,由一个中间继电器与二个定时器构成控制电路,见下图。其动作原理:按一下KI启动按钮,J0得电吸合,电磁阀Z1立刻通电动作,延时5秒,定时器J1动作,其常闭点断开使电磁阀Z1失电,其常开点闭合使接触器Z2通电运行,同时又使J2定时器通电,再延时10秒,J2动作,其常闭点断开使J1断电,JI断电其触点断开使Z2失电,又使J2断电,J2的常闭触点的闭合又使JI重新得电开始5秒延时……就这样循环动作,如按一下K2按钮,J0失电,电路停止工作。计数器可买现成的,用定时器J2的一个常开触点,再用一个电阻,按图连接即可。

楼主:
非常感谢这位仁兄的回复,我接试试看,有什么问题再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