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标注完后怎么修改不了?

楼主(2010-10-09):
s7-200标注完后怎么修改不了?

网友A:
你是指加注释吧,在符号表-->用户定义中添加或更改,更改时最好在查看菜单下将符号寻址先关掉(前面对勾取消),否则变量和注释的对应关系容易出错

网友B:
修改符号表

网友C:
修改符号表 ,在符号表-->用户定义中添加或更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是指加注释吧,在符号表-->用户定义中添加或更改,更改时最好在查看菜单下将符号寻址先关掉(前面对勾取消),否则变量和注释的对应关系容易出错

-------------------------------------------------

二手PLC 伺服 变频 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各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传真0577-86881518--8004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是指加注释吧,在符号表-->用户定义中添加或更改,更改时最好在查看菜单下将符号寻址先关掉(前面对勾取消),否则变量和注释的对应关系容易出错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