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施耐德Premium PLC 以太网通信问题

楼主(2010-10-09):
RT,怎么实现两者的通信,以及PLC与组态王的通信?

网友A:
PLC与PLC以太网通信,可以用以下方式:

1、I/O Scanner,只需在一台PLC中配置,最简单,推荐;

2、Global Data,在两台PLC中都需要配置,不过也比较简单;

3、Read_Var,Write_Var功能块编程实现,针对数据通讯量较大超出I/O Scanner容量的情况。

PLC和组态王通讯,PLC上只需要设置IP地址,其他配置都在组态王里完成。

网友B:
楼主是想 软硬一起问,还是只问软件方面的?

楼主:
软硬一起···现在的问题是在Unity Pro里面可以实现PLC与电脑通过以太网通信,在组态王里面实现不了!求高手指教

网友A:
这样的话,你需要在组态王论坛发贴或是找组态王的技术支持。

其实要我说,看看组态王的Modbus TCP驱动手册就应该可以了。

楼主:
呃···组态王Modbus TCP驱动里 寄存器类型只有0,1,2····怎么和施耐德PLC的M点对应呢?

网友A:
这样,0对应%M,4对应%MW。1和3没有对应(以前有,现在Unity平台下要特别设置,用处不大,就别管它了)。

但是地址要错开1,也就是是000001对应%M0,400005对应%MW4。后面以此类推,明白了么?

楼主:
哦,好的!马上去试试,十分感谢!

网友C(2011-12-28):
数据类型要怎么修改啊  我这只有一个“Bit”型  没别的选项啊  点击确定时提示我数据类型错误!!BKL

网友C:
我用的变量类型是“I/O离散”

网友D(2015-07-24):
NOC78100与两个NOC7800怎么通讯?Read_Var,Write_Var功能块编程实现,用这种方法感觉很慢。

引用 网友A:
PLC与PLC以太网通信,可以用以下方式: 1、I/...

网友E(2016-01-09):
受教了,十分感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想 软硬一起问,还是只问软件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