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找到cdmapi32.dll,因此这个应用程序未能启动!

楼主(2010-10-09):
如题,之前有安装过欧姆龙8.0 的编程软件,现在欧姆龙的软件装好之后提示:没有找到cdmapi32.dll,因此这个应用程序未能启动,重新

安装应用程序可能会修复此问题;  请问要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找个文件拷贝过来试试 不行就得重新安装

www.ytleader.cn

楼主:
请问一下那个文件是要放在哪个文件夹下面的,我试过,但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