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440v电压 电路怎么设计

楼主(2010-10-09):
          原来电路是主电路380V,控制电路单相220V电压电路,现在接到一定单,电压是440V的电源,请问如何改电路和选型能最简单,不用变压器可以吗?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吗?

楼主(2011-01-05):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不加变压器还真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B:
三相零式整流电路输出电压.......

网友C:
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变压器,变440V为220V,不用改电路,既省事,又省钱。可根据控制电路所需功率,买一个初级380 - 220V,次级有36V的控制变压器,将380V与36V二组线圈同性串联,接440V电源端,变压器的220V线圈接控制板就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变压器……

网友E:
这要看你是什么负载?440V比380V增加了约15%,那么如果也是三相四线,它的单相电压约为250V,而且440V电压的频率很有可能是60Hz的,那么如果原是380V50Hz的电动机用在440V60Hz上是可以的,实际应用时应测量一下电机电流,只要不超额定电流就行,反之原440V60Hz的电动机,也可用在380V50Hz电源上。

网友B:
440V应该是直流电机的电压等级。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已经解决了,三相4线的440V 50HZ的电源,加了一变压器.440->220的,电机用380的.还是可以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