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用于测试机床机械共振的参考激励信号问题??

楼主(2010-10-09):
拜求论坛大大们,请问安川伺服用于测试机床机械共振的参考激励信号具体是怎样的?

或者大家有没有比较好的办法去测量机床的机械共振频率?

叩谢!

网友A:
日系通用伺服结合上位软件,可以测试系统的频率特性曲线,其幅频图中就可以反映出系统的共振频率。

楼主:
谢波恩老大,我们已经用过其上位软件的测试功能,我们现在的主要目的就是想通过参考日系伺服测试机床共振频率的方法自己做一个测试软件,希望在自己的伺服平台上也可以实现该功能,但是对其所谓的周期波激震信号以及其实现方式不是很明白;

我们也做了很多相关试验,但迄今都还不是很成功,恳望了解这方面的老师们能详细作答,拜谢!

楼主:
直接点说,在伺服上施加怎样一个信号,会引起机床的机械共振?

网友A:
扫频是最简单的做法。

网友B:
将加速度和伺服增益尽可能给高,然后让机床高速运行一小段距离后停止,测停止时电机输出的转矩。其波动频率即反映了机床的固有频率信息。

楼主:
楼上的做法我们已经用过,在负载惯量小的轴上可以测得较准确值,但是在负载惯量大的轴上用此办法却无法引起共振,测得停止后的波形是很平滑的单调衰减信号,不知何故?

波恩老师说的扫频确实是最简单的做法,但是却很费时,需要估计机床的共振频率,然后在其附近用不同的频率去测试,看能否激震,而且激震需要一定的时间(ms级别的激震信号估计都难),不知我理解的对吗?

网友B:
对:张哲 关于楼上的做法我们已经用过,在负载惯量小的轴上可以测得较准确值,但是在负载惯量大的轴上用此办法却无法引起共振,测得停止后的波形是很平滑的单调衰减信号,不知何故?

波恩老师说的扫频确实是最简单的做法,但是却很费时,需要估计机床的共振频率,然后在其附近用不同的频率去测试,看能否激震,而且激震需要一定的时间(ms级别的激震信号估计都难),不知我理解的对吗?
内容的回复:

不知你的惯量大大到什么程度,小又是多少?估计你的大负载惯量的阻尼过大,固有频率太低了不好测,加大积分作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