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与台达485通讯

楼主(2010-10-09):
西门子226与台达变频器485连接,PLC用什么指令与变频器通讯?

网友A:
若台达变频器采用标准MODBUS通讯,PLC利用MODBUS主站库与变频器通讯,否则利用自由通讯口,利用XMT和RCV进行控制.

楼主:
怎么使用自由通讯口?详细一点

网友B:
自己编协议不建议,可以使用西门子的modbus库

网友C:
关键在台达的协议,如果是标准的的modbus可采用MODBUS主站库与变频器通讯,否则利用自由通讯口

网友D:
西门子应该是支持标准的MODBUS协议的,要不就是用自动通讯协议

楼主:
谢了  我去核对一下  协议是否一样

网友E:
MODBUS主站库和利用自由通讯口,利用XMT和RCV进行控制都可以。我有调好的程序,楼主如果需要可以和我联系QQ262708047

网友F:
这个很好找的,网上很多的

网友G:
怎么使用西门子的modbus库 ???各位高手能不能上个图看看??

楼主:
台达的支持标准的MODBUS   RTU格式,现在遇到一个新问题,怎用226的COM1口与台达的3台变频器通讯,是一带三的模式?有西门子的MODBUS通讯实例,能研究一下啊?QQ:717984607   E—MAIL:zhang;i880612@126.com

网友H(2010-11-15):
设置不同的地址就可以啦!!!

网友I(2013-04-12):
求一份西门子说s7-200PLC和台达通讯的例程序,xiaoyixinweini@163.com

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B:
自己编协议不建议,可以使用西门子的modbus库

网友J:
如果不用modbus库的话!用自由口通信也可以!这是我以前做过的一个程序!你自已去下载

http://bbs.gongkong.com/d/201209/454421_1.shtml

网友K:
有现成的modbus库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