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莫名其妙的故障,求高手解决

楼主(2010-10-09):
我公司有一套AB的控制系统,采用的是1756L63,该系统同时控制四套独立的相同工艺的设备,共有9个现场柜和28个变频器。采用ControlNet通信。当该四套系统同时运行三套时,三套的运行都是正常的,但当启动第四套时,运行约15分钟左右,就会报警,导致四套设备同时停止运行。系统报警为泵故障,而且报警的泵并不确定,当确认报警后,再运行系统,出现相同的情况。28个变频器单独放置在配电室内。仪表接线都在现场柜内,强电电缆跟仪表电缆已经分开,交叉的地方都从采用屏蔽处理。而且系统已经做过接地。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故障的原因!不胜感激!!

网友A:
以前正常吗?可以考虑一下controlnet网的组态,稍微调整通讯时间片之类的参数,或者先将网络重新下载一下看看

网友B:
有这个通讯的中继器吗,可以在变频器中间加装通讯的中继器,便于缩小故障

网友C:
好庞大的设备啊

网友D:
运行第四套系统出故障时能确定那一套加入后会出现,还是任意三套运行后加入另一套就出现

网友E:
cpu报故障吗?cpu报故障,则说明系统有问题,这时就需要查CPU的故障代码。

如果CPU不报故障,则是逻辑的原因,那就要查程序了。这就只有找编程人员了。

网友F:
可以查看程序的泵故障是怎么做的,确定其故障原因。

网友G:
把PLC程序发来,我帮你解决。加QQ1135858031发,有帮网友解决的成功例子

网友H:
通信阻塞引起的故障,我遇到过,要重新规划系统资源。

楼主:
8楼的能说说你解决的具体方法吗?

楼主:
是在同时运行任意三套时加入第四套都会出现这种状况。

网友I(2010-11-20):
把程序发来,我帮您解决。加QQ12292768

网友J:
怎么总有这种莫名其妙的故障。。。

网友K(2011-01-28):
这种故障很棘手

网友L:
通信阻塞引起的故障,要重新规划系统资源

网友M:
引用 网友H:

通信阻塞引起的故障,我遇到过,要重新规划系统资源。

网友N:
不懂,会不会是干扰的问题。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