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伺服电机没任何操作指令时微动,

楼主(2010-10-09):
三洋伺服电机没任何操作指令时微动,不只道是不是干扰啊,

网友A:
如果是位置模式,即使宏观静止而微观上也会永远处于动态调节之中,一般会在正负一个反馈分辨率左右动态调整。

如果是速度或电流模式,可能源于零点漂移。

网友B:
楼主,不知道你说的微动指的是啥,显示部分的数字改变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