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 -E 200A KH003 上电微动

楼主(2010-10-09):
三菱MR -E 200A KH003 上电微动,跑指令能正常工作,停止时微动

网友A:
如果是位置模式,会在正负一个反馈分辨率左右动态调整。

对于伺服而言,只有宏观静止,微观上永远处于动态调节之中。

楼主:
 可换了一个伺服就不是了

楼主:
不发指令时基本就不动了

网友A:
就伺服的反馈控制原理而言,微动是常态,不动是暂态。目前增益设的算高还是低?

网友B:
XX132321怎么你家伺服都微动,会不会是干扰?

网友C:
伺服有故障,可以维修,电话--13556213286

网友D:
ABG

就伺服的反馈控制原理而言,微动是常态,不动是暂态。

网友E:
增益参数没有调好,重调增益参数。

网友F(2010-12-01):
看一下响应性,2号参数最低位看一下,不要太高!

2楼说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