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转向问题

楼主(2010-10-09):
请问台达伺服在速度模式下,外部输入0~10V的电压信号,如果需要将电机旋转方向反向旋转该如何设置.谢谢!

网友A:
富士伺服电机是0~±10V!-10V~0V与0~10V的方向相反

网友B:
看看参数表中有没有定义模拟指令正负与电机正方向之间关系的参数。

网友C:
可以使用控制端点来控制正反转的呀

网友D:
应该有控制方向的输入信号端口

网友E:
P1-01设为100

网友F:
为何国产伺服的模拟电压输入范围大都是在0~10V, 而进口的都是在0~±10V ,技术上难度大吗?

网友G:
习惯方式不一样,这不是什么技术难点。我们要支持国产

网友H:
“为何国产伺服的模拟电压输入范围大都是在0~10V,”

应该是受变频器的“遗传”。

“习惯方式不一样,这不是什么技术难点。我们要支持国产 ”

经常出没在这个论坛的人士,多少应该是“国产”相关的。对我们而言,所谓支持国产,不是自己用什么,而是自己(或是协助别人)做出了什么。

网友F:
但是 公司应当从使用者的角度去考虑呀,如果能直接±10V输入,那对于客户的某些应用就方便些。 希望我们自己的伺服能再做精些,做细些。

网友I:
P1-01设为100 或者111,反正一共就是这两种可能的方向设置,原先设置的是什么?你改为另一个设置值即可

网友J:
台达的有±10V输入啊

我所接触的国产伺服,都能够实现±10V输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