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又遇怪事,DDRVA绝对定位问题

楼主(2010-10-09):
我用EH2的CH0、CH1、CH2分别控制负载的绝对定位,用的DDRVA指令,因为3个负载定位要求是一样的,所以涉及3个DDRVA程序完全一致(我是编完一个,然后复制粘贴另两个,把里面涉及到的各个装置编号改一下就行),大体是以下样子(因为发不了图,所以...):

M1              M1036

|  |——|——| \ |—————————————————|—DDRVA  K10000  Y4  Y5

|  |——|(此处与上相连)                         (与上相连)|————(M2)

M2(保持用)

如上所示,M1为复位型开关,M2保持,当M1ON一下,M2保持,Y4脉冲发送10000个脉冲,CH2脉冲发送完毕后,M1036=ON,断开M2的保持。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CH2压根不停,伺服电机以1000r/m的速度转了近十分钟,CH2还在发送脉冲(Y4灯一直亮着),而相同的程序,CH0、CH1都能正常停止。

而且,即便是程序其它的问题,不管什么问题,DDRVA输出10000个脉冲后就会停止发送脉冲,现在弄的我压根不知道如何入手去查问题并解决问题,第一次用这个功能,又是半路出家,各方面都生疏的很,请求大家的帮助,谢谢了

网友A:
什么PLC啊?在看看说明书有什么限制。

网友B:
你是台达PLC吧,好好看一下技术手册,EH2机种只有CH0(Y0,Y1),CH2(Y2,Y3)二路输出装置可用,Y4,Y5是不能输出定位指令的。

网友B:
上面CH2(Y2,Y3)应为CH1(Y2,Y3)

网友C:
归零了没有?先将D1375 、D1376清零试试。

网友D:
台达plc高速脉冲输出:20与32点数机种支持2点200KHZ,40点数机种支持2组AB相200KHZ脉冲输出(YO,Y1),(Y2,Y3),与2点200KHZ脉冲输出(Y4,Y6)
楼主先要搞清楚你的PLC能控制几个轴定位

网友E:
巴嘎  什么烂程序

再说了m1336 又不是CH2的寄存器  真是无语  看台达编程手册例程吧  例程是不会有问题的

楼主:
是我表述不清,非常抱歉,我用的是EH2,40点数,是4组的AB相输出(Y0,Y1)、(Y2,Y3)、(Y4,Y5)、(Y6,Y7)。不过除了CH3是用AB相,其它是用脉冲+方向

归零也试过了,我是把所有停电保持区域都归零,但是还是不行。

6楼的,是M1036,不是M1336。M1036的功效是,当CH2(Y4,Y5)脉冲发送完毕,M1036=ON

网友F:
四楼说的对,应该把D1375和D1376清零看看!同时监控一下D1375的当前值是多少!

网友G:
EH2绝对定位治疗只支持Y0,Y2

楼主:
我看了相对定位的,EH2支持Y0、Y2、Y4、Y6,以为绝对定位也支持,就没细看,结果没想到啊没想到,绝对定位只支持Y0 Y2

网友H(2010-11-15):
手册是只有Y0 Y2支持绝对定位指令,但是很奇怪的是我有一个控制4轴的PLC程序Y4和Y6也是用绝对定位指令的,貌似没有什么问题?有人分析一下么?

网友I:
如下图所示:

网友C:
手册中的说法不准确。EH2支持4轴绝对定位指令,我做过这样的项目,没有问题。EH2中40点PLC可以达到4轴200K。楼主所述问题肯定不是指令不支持的问题。如果真的不支持指令,下载后PLC会报错。

网友C:
lesing网友请把图缩小一些,否则显示不全,而且正好是EH2部分显示不出来。另外EH2的Y4,Y6的200K的脉冲频率只有40点的PLC才支持,请注明,省得给网友造成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