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 交流接触器 过载热继 怎么选型

楼主(2010-10-09):
请假各位大虾们,断路器、交流接触器、过载热继应该根据什么选型?

有没有相应的介绍资料和经验学习一下!

3Q!

网友A:
断路器选型:1、首先确定断路器的品牌;2、根据负载确定断路器的脱口曲线,B、C、D曲线;3、根据电流实际负载选择断路器的额定电流;4、选择断路器的附件如分励脱扣、辅助触点等。

接触器的选择:1、还是先确定品牌,2、还是实际电流大小选择接触器的容量;3、选择线圈电压,AC220、DC24等。3、选择附件如辅助触点、机械互锁等。

热继电器的选择:一般只要接触器型号定下来,热继电器型号就基本定下来了,只需要根据电机的实际电流来选择整定电流即可。

网友B:
这个没实际的例子不好说的。。建议你去看下下面的帖子。。

http://www.360doc.com/content/08/1121/10/75851_196990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