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200 PID功能如何使用????

楼主(2010-10-09):
S7 200 PID 编程应如何使用????

不知哪里有视频教程??

楼主:
以前有的是台达的PID有的名词不太懂,还有子程序 中断,

我需要的功能是 用PID控制车间温度,温度低开,等或高停

网友A:
视频教程是有的,找找宋老师的        不过好像PID向导很容易用的。自动生成中断子程序的。

网友B:
PID向导很难用得好的。只有某些中等惯量,工况变化较简单的地方用用还差不多。

网友B:
对:姜0807 关于

以前有的是台达的PID有的名词不太懂,还有子程序 中断,

我需要的功能是 用PID控制车间温度,温度低开,等或高停

只是要求温度低开,高停,哪就不需要PID,只要位式控制就行。

要求恒温,才需要PID。

控制车间温度,不必要求精度太高,应该好搞些。

内容的回复:

网友A:
对:老愚者 关于

PID向导很难用得好的。只有某些中等惯量,工况变化较简单的地方用用还差不多。

内容的回复:

为什么说PID向导很难用得好呢?总是调节PID三个参数吧?如果不用向导,你用的是PID指令还是用普通指令自已编PID算法?或者根本不用P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