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PLC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0-10-09):
PLC和变频器通过PROFIBUS通讯,操作手柄连接一个编码器,8根线进PLC的一个模块,怎么判断它的这八位是 二进制 还是 格雷码,程序里面通过怎样一个功能,来实现给定的频率指令。

网友A:
这个编码器没有型号吗?

楼主:
有型号:

OEC 2-2-1

还有一个型号是:OGR 8G-1

网友B:
好像没有那么复杂吧

网友C:
8根线进PLC的一个模块,怎么判断它的这八位是 二进制 还是 格雷码,

仔细看一下编码器的铭牌标识,上面应该有标注。

网友D:
转动手柄,看输入到PLC的信号:

如果每次转动都只有一个信号接通,就是格雷码,否则就是二进制

网友A:
凭线是看不出来的。只能查型号

网友E:
应该有说明的。。。。。。

楼主:
编码器的型号就是这个,OEC 2-2-1

还有一个型号是:OGR 8G-1
看不懂啥意思

楼主:
对:老工控 关于

转动手柄,看输入到PLC的信号:

如果每次转动都只有一个信号接通,就是格雷码,否则就是二进制

谢谢师傅,这个方法好,就是得仔细观察,麻烦点,不过管用

还有一个问题,程序里的那段我也看不明白,继续请教。

用了一个INT TO REAL然后又来一个REAL TO INT功能块后,直接输出到变频器,这两个功能块什么意思,为什么不能把数值直接输入到变频器呢

内容的回复:

网友A:
对:维修工 关于回复内容:
对:老工控 关于

转动手柄,看输入到PLC的信号:

如果每次转动都只有一个信号接通,就是格雷码,否则就是二进制

谢谢师傅,这个方法好,就是得仔细观察,麻烦点,不过管用

还有一个问题,程序里的那段我也看不明白,继续请教。

用了一个INT TO REAL然后又来一个REAL TO INT功能块后,直接输出到变频器,这两个功能块什么意思,为什么不能把数值直接输入到变频器呢

SSI接口怎么能看得出呢?

内容的回复:
内容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