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用步进电机还是伺服电机,大小如何计算。

楼主(2010-10-09):
该用步进电机还是伺服电机,电机大小如何计算。(最好写一下如何计算,谢了)
1.  方案1需要多大的电机,用什么电机。
2.  方案2需要多大的电机,用什么电机。

网友A:
如果用方案1,则比较适合用步进电机;方案2可以考虑用伺服电机,先算最大静力距。

网友B:
用步进就可以实现,第二用看你的执行也没必要用减速机吧!把最大的负载计算出来,才能选择多大扭矩的电机,还要加上余量。

网友C:
两个方案用步进和伺服都可以,主要是要算力矩

网友D:
考虑系统的控制精度,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的矩频特性、低频特性不同,相对来说伺服电机精度更高,价格相对也较贵

网友E:
用减速器+57的步进电机可以实现

网友F:
我们单位有刚好有这样设备,是伺服控制系统,资料我能搞到,呵呵!

网友F:
步进在精度控制上不如伺服稳定可靠!

网友G:
用8等份分度盘,精度不高的化,普通电机就行了

网友H:
LS上说的是 为什么不用分割器试试 精度已经可以了..............

网友I:
分割器适合于速度较低的系统(响应速度较低,定位不是特别频密);而伺服则快慢速系统均适合,同时定位精度高,步进系统适合于定位精度一般,速度一般的系统(比分割器要快,但要低于伺服系统)。三种方案中,伺服系统造价高,但性能也最好;步进系统和分割器系统的造价都差不多,但分割器维护繁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