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步进电机还是伺服电机,请指教!!

楼主(2010-10-09):
该用步进电机还是伺服电机,电机大小如何计算。(最好写一下如何计算,谢了)
1. 方案1需要多大的电机,用什么电机。
2. 方案2需要多大的电机,用什么电机。

网友A:
方案一,电机的负载转动惯量太大,需要很大的电机才足以驱动并实现短间隔的间歇定位。

方案二,折算到电机端的运行中平均速度为750rpm,最高速度可能高达1000~1500rpm,步进电机运起来会显得有些吃紧,如果成本不是问题,不妨用伺服。折算到电机端的负载惯量是9kg·cm^2,选择5~10倍负载惯量比的伺服电机应足以满足此应用的加减速需求,此惯量范围的通用伺服电机的转速和力矩能力应不成问题。

楼主:
如何计算的可以说一下吗。

网友B:
方案二好,但成本高些。

楼主:
J=(0.78*10-6)*D4L(kg cm2)
式中: D圆柱体的直经(cm)   L圆柱体的长度(cm)

公式对吗??

网友C:
波恩大侠:

假设电机侧的最大速度(假设加减速各半):(45/360)/(0.5/2)*50=25rps =1500rpm
那么电机侧的加速度计算:a=Δω/Δt=2π*n/Δt=2*3.14*25/(0.5/2)=628

加速转矩T=J*a=9kg·cm^2*628=9kg·cm^2/10000*628=0.5652Nm

才这么点加速转矩?要没错的话,用100W的电机就行了?!严重怀疑!计算没错误,是我的公式有错误吗?还请指教

楼主:
电机转子惯量要459kg·cm^2 以上吗? 会不会大了。

楼主:
错了

电机转子惯量要45kg·cm^2 以上吗? 会不会大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J=(0.78*10-6)*D4L(kg cm2)
式中: D圆柱体的直经(cm)   L圆柱体的长度(cm)

公式对吗??

公式应该是这样:

J=0.5×M×r^2=0.5×ρ×V×r^2=0.5×ρ×π×r^2×L×r^2=πρ/32×(L/10^3)×(D/10^3)^4    (Kg·m^2)

J为惯量,M为质量,r为半径,ρ为密度,V为体积,L为厚度,D为直径

网友C:
45kg·cm^2=0.0045Kg·m^2   大吗?这都很小了

楼主:
伺服电机 和利时的

额定输出功率3800 W

额定转矩 18.4 N·m

电机转子惯量 49.2kg·cm2

行不?

网友A:
把工作台当作均匀圆盘,则惯量为J=m*r^2/2=50*30^2/2=22500kg·cm^2

按50:1减速比折算到电机轴端为22500/50^2=9kg·cm^2

按5~10倍的负载惯量比选伺服电机,则电机转子惯量为9/(5~10)=0.9~1.8kg·cm^2

参考路人丁计算的惯性力矩需求0.56Nm,如果不是加减速过程不是等腰三脚形,而是梯形或S型,则加速度需适当放大,再考虑其它负载,所需力矩能力也需适当放大,不过额定1~2Nm的电机错不多也够用了。

以上述力矩和转动惯量看,按日系和国内仿日系通用伺服选型,则400W电机基本够用,200W勉强,750W略有富裕。基本不需要KW级以上的电机。

楼主:
谢谢,波恩先生

知道了。专业性太强了,感谢各位。

楼主:
负载惯量是否与电机相适配的标准,是指负载惯量折算到电机轴上的负载惯量Jl,其数值与电机转子惯量的倍数关系。最佳的倍数关系是,折算到电机轴上的负载惯量Jl,与选用的电机转子惯量(Jm)相当,即:
Jl=Jm
这样是最近吗?

如果:负载惯量>电机转子惯量    和 负载惯量<电机转子惯量

 两者有什么区别?

网友C:
波恩大侠:

伺服电机带动一个V型工件运行,电机轴与V型交叉点连接,请问这种V型工件的惯量怎么计算?

网友A:
to 楼主:惯量匹配的原则一个是快速性,一个是稳定性。

要求高响应,快速启停的应用,对加减速能力需要高,因而负载惯量宜小,甚至电机惯量也宜小,负载惯量比宜控制在0.5~2倍之内,以便充分发挥电机的力矩能力。

对于快速性要求有限的应用,可以视工况,适当放大负载惯量比至2~10,甚至20倍(看伺服系统指标),以便选用更小的电机,降低系统成本,但惯量比不宜过大,否则会影响系统稳定性。

网友A:
to 路人丁:请明确V型工件是转动还是平动。

网友C:
V型工件是垂直水平面转动。V型工件角度45度,半径200mm,厚度10mm,铁制。速度要求不高,精度<=0.01mm即可。

网友D:
可以用分割器

网友A:
哦!那就属于异性件的转动惯量计算或估算问题,本人不在行,见谅!

网友C:
分割器肯定不行,因为是改造别人的设备,安装空间有限。

楼主:
负载转矩如何计算?请高手赐教

网友A:
摩擦转矩+惯性力矩

网友C:
V型工件是垂直水平面转动。V型工件角度45度,半径200mm,厚度10mm,铁制。速度要求不高,精度<=0.01mm即可。

还有谁知道这个V型工件的惯量推算?400W,额定扭矩在1.3Nm的电机够不够?

网友C:
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E:
像这种控制还是机械的方便点 用普通的交流电机加上凸轮式的分割器,不论几等分,都可以实现间歇运动

网友F:
上述摩擦转矩怎么计算?只是计算了一个惯性力矩啊。

网友C(2010-11-11):
求救各位大侠:

我在上面提到那个V型工件的机械安装好了。现象调试出现个问题:V型工件受到电机轴的扭力非常小,伺服使能静止状态时,用手随便动一下,那个工件就摇晃的厉害。用的是400W的伺服电机,扭矩为1.27N·m。是不是扭矩小了?还是什么问题

网友C:
再具体描述下机械的安装:

伺服电机带动V型工件垂直水平面转动。电机轴直接连接到V型工件的交叉部分,V型工件角度45度,半径200mm,厚度10mm,铝制。

网友A:
可能惯量比过大!

网友G(2010-12-14):
太巧合了吧 这个旋转台 跟我最近在弄得一模一样 直径 重量都一样

网友A:
无巧不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