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变频器起火

楼主(2010-10-09):
我是新手,请大哥大姐帮忙分析原因。打开变频器驱动线路板左上角的6只电阻全烧了,电阻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A:
楼主接错线了吧。还是找厂家修吧,自己最好别动。

网友B:
缓冲电阻烧坏了。18.5~30KW的机器,因为母线正负短路了。外接的制动单元了把, 那就是制动单元穿了。还是寄维修中心修吧。

楼主:
谢了。我想把同型号变频器驱动板拆出来看看那几个电阻型号把它换了试一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缓冲电阻烧坏了。18.5~30KW的机器,因为母线正负短路了。外接的制动单元了把, 那就是制动单元穿了。还是寄维修中心修吧。

我用的也是这样的结果,外壳与电路板都烧毁了

网友D:
接好制动单元还是检查下正负短路没啊!楼上说的电路板都烧坏了! 那肯定板子报废了!只有重新更换板子了!

西南地区英威腾总经商 成都超翔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为您排除一切问题!有任何需要请联系我们!!联系电话 13699427709

联系人:董先生

楼主:
大哥能让我看看CHF100G18.5KW,驱动板电气原理图吗

网友E:
不要自己换,其他地方可能还有问题。

网友F(2010-12-14):
炸了  别的地方肯定有问题~~~

网友G:
对,最好不要自己换,不要故障在次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