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ES3000空压机控制器的使用手册或使用说明书

楼主(2010-10-10):
急求ES3000空压机控制器的使用手册或使用说明书。本人要对三个矿山的空压机组做节能改造,空压机用的是富达的,其中一个矿山有2台LU75-8的空压机,另一个矿山有1台LU132-8和2台LU55-8,还有一个矿山有1台LU132-8和2台LU75-8。空压机用ES3000控制器控制,所以需要知道ES3000的接线图,不知能否得到哪位好心人的帮助,谢谢了。

网友A:
我也要啊!哪位大侠有?

楼主:
本人要对三个矿山的空压机组做节能改造,想要有一份ES3000控制器的接线原理图

网友B:
ES3000是阿特拉斯,科普柯的节能控制器吗?如果是我可以想办法!

楼主:
不知dysyz大侠有什么好的办法,真诚向大侠请教

楼主:
本人要对三个矿山的空压机组做节能改造, ,要做变频恒压供风系统,以前没有做过,不知是否要对原空压机控制回路作多大的改动。所以想要有一份ES3000控制器的接线原理图QQ:1461839000

楼主:
不知ES3000是否有远程控制接点

网友C:
急需ES3000说明书,怎样设置参数

网友D(2011-01-04):
ES3000控制器操作说明
1:查看压缩机运行总时间
按下按键〈〉,控制器面板上的下排数码管显示运行总时间,同时在上排数码管有一亮点出现
2:查看压缩机加载总时间
再次按下按键〈〉,控制器面板上的下排数码管显示加载总时间,同时在上排数码管右边有一亮点出现。
3:查看及重设三滤时间
1)同时按下∥键和←键,直到H指示灯点亮,
2)释放两键
3)使用∧,∨翻页键,寻找需要查看或重设的参数,油过滤、精分器、进气过滤相应的指示灯为H、I、L。
4)相应的时间显示在下面的5位数码管,如果只是查看,则可按〈〉键退出
5)找到需要调整参数,按下确认键←,显示的时间闪动,再次按下确认键←,参数重设完成,相应的指示灯点亮。
6)按下〈〉键,从重设状态退出。

注:如果面板30秒无操作,则控制器自动从编程状态退出。油过滤器,空气过滤器的整定时间为2000小时,油精分过滤器的整定时间为4000小时。

4压力及温度的调整
代号及表达的参数:P0表示最高压力(8-10-13),P1表示最底压力(6.5-8.5-11.5),r2表示最高温度 (100℃),c5为每小时最高起动次数(10),c6为温度单位的选择(0-℃,1-℉),c7为压力单位的选择(0-bar,1-Psi)。控制器面板上行显示参数代号,下行显示参数数值。
1) 按下←键几秒,直到上行数码管显示参数代号P0出现
2) 用∧,∨键寻找需设定的参数,
3) 按下←键确认,参数值开始闪动
4) 用∧,∨键修改
5) 按下←键确认,参数值停止闪动
6) 按下〈〉键退出。
5压缩机为节能运行方式,空转几分钟后,自动停机。
6设定C5为0,取消减荷延时停机功能(LU30-55E).

网友E(2011-02-19):
你好,请问找到ES3000空压机控制器的使用手册或使用说明书了吗

楼主(2011-04-26):
谢谢jxylzz 详细的回复

楼主:
谢谢jxylzz 详细的回复 ,还是需要ES3000的接线图

网友F:
我这里有份..但是不全...

网友F:
呵呵凑合着用吧..搞这些东西可不容易.........

网友G(2012-04-15):
这个在控制器上就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