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编写一套程序,在使用一段时间后程序停止运行

楼主(2010-10-10):
300PLC中怎么编写一套程序,使程序运行在规定时间后停止运行,比如说在2010.10.10这天停止运行

网友A:
本来相劝你别这样,但想想我的经历,我考虑以后的程序也加时限,也就理解你啦。

网友A:
用比较指令

大于2010输出一个开关量                  年

大于10输出一个开关量                      月

大于10输出一个开关量                      日

三个常开点串联,到2010.10.10就停机

楼主:
那系统时间怎么调用,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间开始计算

网友A:
系统时间是在特殊功能寄存器中,可以改写(三菱方法)。

网友B:
现在做工程都考虑加这个了。。。。

网友C:
300PLC中可以通过系统功能块调用时间的,你查下功能块手册,应该是SFC0吧

网友D:
200里有时钟指令的,300应该也有

网友E:
这些大都是机械生产商用的,怕机器的款子拿不完,在程序中加的,到那天停机时,人机显示联系厂商解锁,也就是付钱给你密码,不然就停着吧,我就遇到过两次。

网友F:
时钟指令  应该可以的

网友G:
用时钟指令可以精确到秒

网友H:
一楼的程序。

大于,三个串联,那么三个都达到了时间之后,还要过1年1个月1天才出现条件。

网友I:
串联 ,只要是过了这一天就OK了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串联 ,只要是过了这一天就OK了啊~~~

串联起来   你置位不就行了?

网友K:
没事。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

把时间调回工程安装时间就OK了

网友L:
都是小鱼在混水,首先这个方法我们不应该提倡,再者大家所说的这些根本对一个普通的技工都难成问题,何况你们所说的目的是为了什么货款啊,哪个公司没有技术相当的工程师啊?你觉得你的限制对他们有用吗?

网友M:
用时钟比较么??????????

网友N:
复杂的程序不加密码别人也难改,简单的程序加密码也没用,停止运行首先考虑安全不发生事故。多条件触发

网友O:
定时器加计数器,结果存入M,M设为永久存储,然后是比较指令。OVER

网友P:
现在的普遍现象了          呵呵

网友Q:
渴望诚信

网友A:
用比较指令

大于2010输出一个开关量 年

大于10输出一个开关量 月

大于10输出一个开关量 日

三个常开点串联,到2010.10.10就停机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更正为三个常开点并联,到2010.10.10就停机

今天无意看贴发现次笔误,表示歉意

网友R:
应该是等于吧,如果是大于的话,不是要到2011年11月11号才能停机,而且三个常开点并联的话,只要有一个条件满足就会停机,那岂不是到本月的11号就会停机.

网友S:
这样不讨好啊,不过对不讲信用的客户来说也挺好的

网友T:
这样做很好的,程序就应该做进去

网友U:
你太坏了,我更坏,告诉你这个。在你的上位机WINCC中编辑一个全局脚本,变量名与您的STEP7中的需要比较的变量名一致即可,然后再STEP7中作一个实数比较梯形图输出开关量令CPU停止即可,哈哈!

网友V:
引用 网友E:
这些大都是机械生产商用的,怕机器的款子拿不完,在程序中加的,到那天停机时,人机显示联系厂商解锁,也就是付钱给你密码,不然就停着吧,我就遇到过两次。

这样的公司只会倒闭

网友S:
些大都是机械生产商用的,怕机器的款子拿不完,在程序中加的,到那天停机时,人机显示联系厂商解锁,也就是付钱给你密码,

网友A(2010-11-11):
引用 网友V:
引用 网友E:这些大都是机械生产商用的,怕机器的款子拿不完,在程序中加的,到那天停机时,人机显示联系厂商解锁,也就是付钱给你密码,不然就停着吧,我就遇到过两次。

这样的公司只会倒闭

可是不这样也会被欠款拖死的。

以前我也是这么想,但是人家有钱封杀我、监视我,却不给我。

网友W:
这种事情我也做过,怕机械生产商不给钱。

网友X:
各位高手 可以将程序发给我吗   谢谢  wowzhijia@126.com  fireflyhxf@163.com

网友Y:
用比较指令不是要知道PLC内部时钟吗 ???不然怎么比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