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INOVANCE)PLC
哪位大侠知道汇川用的是哪款CPU啊?

楼主(2010-10-10):
哪位大侠知道汇川用的是哪款CPU啊?

网友A:
TI公司的ARM芯片

楼主:
能具体点吗?

网友A:
你要了解什么?

楼主:
芯片的型号!!

网友B:
楼主自己做plc啊,上次你问fx3g的主控芯片是不是?

网友B:
楼主可能是开发芯片的,我猜,怪不得对plc的芯片这么感兴趣。

楼主:
呵呵!听说汇川的PLC和三菱的比慢3倍是不是因为芯片选择的不好啊?

网友A:
对:FX3G 关于
呵呵!听说汇川的PLC和三菱的比慢3倍是不是因为芯片选择的不好啊?
内容的回复:
和三菱哪款PLC比啊?对具体程序,H2U和FX2N比,一般情况下,H2U扫描时间约是FX2N的1/3。怎么会是慢三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