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的plc1ms的定时器太少了 有的还是积算型的 晕啊

楼主(2010-10-10):
台达的plc1ms的定时器太少了 有的还是积算型的 晕啊   对于定时精度高点的设备  有什么办法呢??

网友A:
1ms的定时器用来干啥呢?

1ms应该是指分辨率,通常不会使用1ms来实现任务的控制吧。

你是不是控制要求算法有问题呀?

网友B:
1、积算型也一样用,条件OFF时复位即可。

2、真正精度高要用定时中断。

楼主:
楼上说的完全正确 我就是用来计长度  精度马马虎虎   请问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伺服步进就不要了  增加成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