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变频电机而言,能不能将基频调高使用?请大侠指点!

楼主(2010-10-10):
1,电机基频是50赫兹

2,用户要求把基频调高至60赫兹

3,我的问题是,如果将基频调高,电机的输出力矩(额定转矩、堵转转矩)波形是否会发生改变?

望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A:
普通电机还是变频电机?普通电机60HZ是可以的,在调高的话就要用变频电机了。输出的力矩会变小。

网友B:
不管是变频电机还是普通电机,在60HZ频率工作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不管是变频电机还是普通电机,在60HZ频率工作是没问题的。

是变频电机,我的问题是“如果将基频调高,电机的输出力矩(额定转矩、堵转转矩)波形是否会发生改变?”

网友C:
在额定转速以上调速为恒功率调速------随着转速升高,转矩下降。

楼主:
对:李纯绪 关于

在额定转速以上调速为恒功率调速------随着转速升高,转矩下降。

内容的回复:

这个我明白,我想明白更改基频之后,对电机原先的力矩曲线是否有影响?

网友D:
改完频率后,对力矩曲线可定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改完频率后,对力矩曲线可定有变化。

1,基频在50赫兹(750rpm)的时候,对应一张力矩曲线;

2,基频调至60赫兹(900rpm)的时候,这个时候对于电机来说实际已经进入了恒功率范围,额定力矩是下降了,堵转力矩也下降;

3,但是电机的整条力矩曲线应该没有变化(0Hz~100Hz);

以上是我个人愚见,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C:
设置变频器基频为60Hz后,对转矩特性的影响是下降了。在60Hz时对应400V,50Hz时电压要按60Hz为额定频率的情况下调,所以出力下降,当然转矩就小了。

楼主:
对:李纯绪 关于

设置变频器基频为60Hz后,对转矩特性的影响是下降了。在60Hz时对应400V,50Hz时电压要按60Hz为额定频率的情况下调,所以出力下降,当然转矩就小了。

内容的回复:

好像有点明白了,谢谢!

网友E(2010-11-18):
可以用,我们也用过,转矩会下降是肯定的,又要马儿跑又要跑,又要马儿不吃草不现实

网友F:
可以用,但是图肯定要变化

网友G:
能用!但电机会发热

网友H:
是LZ要求调吧,变频电机设计输出基频下恒转矩,基频上恒功率。

不过,欢迎LZ调高用,到时一定记得联系我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