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506MV 屏如何设置一个按钮对应OMRON PLC的位

楼主(2010-10-10):
MT506MV 屏设置一个按钮对应OMRON   PLC输入点00000时,如何设置,各位高手请指教!

网友A:
等待解决 期待gaoshou

网友B:
是啊,怎么设置,有高手吗?

网友C:
1、无法设置。

2、只能对应内部辅助继电器,无法改变物理结构——0000输入点的通断由物理结构决定。

网友D:
当然是可以的啊,他的意识是按钮对应通断状态啊。 系统设置里添加OMRON的PLC进去,都是CJ1/CS1,选CIO、0.00就可以了

网友E:
如果是实际的输入点,触摸屏是不可以控制的,可以监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