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变频器悬停功能怎么实现

楼主(2010-10-10):
本人菜鸟 想请教一下大家

变频器所谓的零速满转矩功能是如何实现的。是指实际速度为零,但变频器仍然有电流输出吗?

对于起重机变频器悬停功能可以维持多少时间?

还有变频器的直流励磁功能,是可以提供一个静力场还是为了励磁后快速提供较大转矩?

网友A:
变频器零速恒转矩要有编码器反馈形成闭环控制,变频器要有PG卡。

网友B:
直流励磁功能应该是用来给电机刹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变频器零速恒转矩要有编码器反馈形成闭环控制,变频器要有PG卡。

好像我看过无传感器的DTC控制,采用计算的速度作为反馈。但是有了反馈作闭环控制具体是怎么实现的零速满转矩的?

好像电机在第四象限运行,变频器有输出,电机旋转方向向下,实际提供的是向上的力矩。那么悬停时也是提供向上的转矩与重力平衡吗? 但是悬停时需要零速,好像变频器仍有频率输出,但电机转速为0 ,怎么提供向上的力矩?而且零速满转矩似乎不是瞬时状态,不知道可以维持多久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直流励磁功能应该是用来给电机刹车的

变频器除了直流抱闸选项外,还可以提供启动时的直流励磁,可以得到大启动转矩。但是同时可以选择励磁时间配合制动器工作。我想请教一下直流励磁的作用?

在直流励磁制动时,是否为转子切割直流磁场时产生制动转矩而成实现停车。转子如果有运动趋势,但是速度很慢,是否能制动?即在制动器打开后,依靠静立场实现制动功能?

网友A:
用矢量变频器无转速反馈的开环系统也不能保证零转速,只有闭环才行。交流伺服的工作原理。

楼主:
对:李纯绪 关于

用矢量变频器无转速反馈的开环系统也不能保证零转速,只有闭环才行。交流伺服的工作原理。

内容的回复:

应该是闭环系统,但不带传感器。采用电机速度计算值代替传感器值

网友A:
不带转速传感器闭环从何谈起?按矢量变频器给的指标,开环时恒转矩控制,频率在几Hz,既做不到零转速。电机带编码器反馈的,能做到零转速。

“采用电机速度计算值代替传感器”这就是矢量变频器的开环运行方式。

网友C:
对电机通脉冲直流电源

楼主:
对:李纯绪 关于

不带转速传感器闭环从何谈起?按矢量变频器给的指标,开环时恒转矩控制,频率在几Hz,既做不到零转速。电机带编码器反馈的,能做到零转速。

“采用电机速度计算值代替传感器”这就是矢量变频器的开环运行方式。

内容的回复:
这个功能问我也没有实践过  所以有许多不太明白的地方。
在低频段 DTC采用其他算法代替正常的计算,来保证零素悬停的 在网上有例子可以找到 并且附带输出曲线

楼主:
采用速度传感器 那么肯定更加精确。我想再请教一下 零速悬停功能到底是怎么实现的?是指电机真的零速吗 还是变频器在不断的微调?这个功能可一持续多少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对电机通脉冲直流电源

不太明白 可以解释的再具体一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