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品牌的伺服驱动器是不是只能驱动自己品牌的伺服马达?

楼主(2010-10-11):
请教各位电控界的师傅:1.   一个品牌的伺服驱动器是不是只能驱动自己品牌的伺服马达?

            2. 200W的伺服驱动器是不是只能用来驱动200W的伺服马达?能不能驱动100W的?

网友A:
1.驱动器大都是通用的,但是不同品牌配合需要很多电机参数,不一定能达到电机最好的性能。除了极少数品牌的驱动器只能带自己的电机。

2.驱动器按照电流和电压分类的,大功率驱动器可以驱动小功率电机的。如果功率相差很大,不建议这么配合使用。电流的分辨率不一样,影响转矩效果。

网友B:
欧系的很多可以通用,日系的有一些可以,不过好像大多数不行,应该是编码器的通信不兼容吧。

最好是驱动同等级的电机,大驱动带小电机也可以,不过电机性能就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