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SNETWORX在组态D网时的问题

楼主(2010-10-11):
描述:我们公司的一个新项目,已经基本调试完成。那天我到现场的维护站,打开RSNETWORX后,自动扫描网络,除了本站的D网模块可正常显示,其他从站站点的标志都是黄色的问号,请问这是怎么回事?(主站是AB的1756控制,从站是西门子的ET200分布IO,D网)。另外,所谓的“.eds”文件是什么文件?

网友A:
eds文件是让软件rslinx识别硬件,eds是描述硬件的,eds遵循开放的规范,是升级硬件的描述文件.
运行Rockwell Software-》Rlinx-》Tools-》EDS Hardware Installation Tool进行安装。
http://www.ab.com/networks/eds/cgi-bin/search.cgi
如果硬件连接等没问题而RSLINX里面设备显示问号,一般来说下载后导入EDS文件后都能正常显示的

网友B(2011-04-07):
我的PLC是1747-L552,1747-SDN 下挂Panelview 1000 请问触摸屏的I/O和PLC 的地址怎么对应? 多谢

网友C:
从站站点的标志都是黄色的问号,绝对是EDS文件没有注册,注册一下就OK了

网友D(2011-07-12):
菜单栏Tools-->EDS Wizard,之后添加你网络中设备的eds文件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