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的授权怎么删除?谢谢!

楼主(2010-10-11):
WinCC的授权怎么删除?谢谢!

网友A:
授权管理器

楼主:
出现如下现象

网友B:
求购西门子直流调速器 6RA2225-6DV62-0

联系人:张工 手机:15308693755

另外销售西门子

6ES5466-3LA11 数量1
6ES5454-4UA13 (16DO) 数量3
6ES5454-4UA12 (16DO) 数量6
6ES5308-3UA12 (接口IM308A)数量3
6ES5430-4UA13 (32DI) 数量3
6ES5470-4UA12 (8AO) 数量3
6ES5432-4UA12 (32DI) 数量5
6ES5375-1LA21 (EPROM 16K) 数量8
6ES5376-1AA11 (EPROM 16K) 数量7
6ES5431-8MA11 (8DI) 数量64
6ES5440-8MA21 (4D0) 数量67
6ES5464-8MC11 (4AI) 数量74
6ES5470-8MA12 (2AO) 数量87
6ES5700-8MA11 (双插座) 数量117
6ES5316-8MA12 (接口扩展)数量19
6ES5308-3UB11
6ES5308-3UC21
6ES5451-7L:A11
6ES5451-7LA12
6ES5942-7UB11
6ES5928-3UB12
6ES5928-3UB21
6ES5928-3UA21
6ES5945-7LA

网友A:
显示处于激活状态,把wincc关闭,然后看进程里wincc相关的进程运行不,关闭,再试试吧。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楼主:
也不行呀!

网友C:
将 C:\AAXNF 之类的怪目录删除,权就消失

楼主:
没有发现C\AAXNF 之类的怪目录,

网友D:
是AX NF ZZ文件夹。   在C盘根目录下

网友E:
直接传送到其它盘上就可以了

网友F(2011-10-16):
楼上的办法,删除C:\AX NF ZZ就可以了

网友G:
先查看你的授权安装在哪个盘上,然后在文件夹选项里面设置,显示所有文件和隐藏受保护的操作系统文件 ,这是你就会看到一个名字为AX NFZZ的文件夹,打开 然后在里面删除相应的授权就可以了

网友H:
找到C盘;把隐藏给显示出来;有个ACAZ什么名字的文件夹中;给删除就呆以了!

现在没有装,已经有点忘记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