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姆龙PLC与台达触摸屏数据转换及如何实现动作输入

楼主(2010-10-11):
小弟是新手,在做PLC与触摸屏,用的是欧姆龙cpm2a型号PLC  台达DOP-B05s100的触摸屏  从触摸屏设置定时器时间传入PLC中 实现这个过程。连线 base port  元件 种类选DM   地址(数值)选1,数值单位为WORD  数值格式为BCD  那么在PLC程序中海需要数据格式转换吗?所选的PLC中程序可以直接用

TIM 001

        DM1    这句指令吗  还是需要进行数据格式的转换?   PLC中的数据格式也是BCD码还是二进制呢?

其二,在PLC程序中有几个输入点比如1.11   2.01   2.02之类的点   以前是用开关来控制的  现在要换到触摸屏来实现 ,那么 触摸屏中我我用的是交替型按钮,该它的属性选哪种寄存器(元件) 我选的是  元件(bit) IR   地址(数值)分别为111   201   202 这样做对吗?如果这样不对的话 该怎么做呢 谢谢大家了。。

楼主:
1 这个不需要转换了
2 交替型等是自锁按钮 程序上注意就行
你最好不好这样用ir地址
因为你是输入元件 输入元件 硬件输入优先
而且你这样用还是占用了硬件地址 等于没用触摸屏 因为这几个点你还是要空出来
除非你使用的ir区不在硬件上的 那就能当中间继电器使用 但是没断电保存功能
触摸屏控制输入 我一般用HR区
这个区域等于是中间继电器 而且带保存功能。
你将原程序的输入点换成hr区的中间继电器

网友A:
1.HEX與BCD是触摸屏將PLC資料讀取上來之後表現在螢幕上,各家廠商會有不同,這兩種動作都試驗一次,可以增進您的知識!

2.HR區是停電保持區,危險的動作,用IR區才正確.在原先1.11,2.01,2.02做一OR動作,要不要交替型按鈕,要看原程序是否有自保持動作.

楼主:
对:chenyilun 关于

1.HEX與BCD是触摸屏將PLC資料讀取上來之後表現在螢幕上,各家廠商會有不同,這兩種動作都試驗一次,可以增進您的知識!

2.HR區是停電保持區,危險的動作,用IR區才正確.在原先1.11,2.01,2.02做一OR動作,要不要交替型按鈕,要看原程序是否有自保持動作.

内容的回复:

您好,那我如果用IR区的话  我并没有节省硬件输入点,反而和按钮控制区别不大,人机的优越性没体现出来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