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请问PLC-2 PLC-3 PLC-5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2010-10-11):
刚学习AB的PLC,看说明书上有这几个分类,搞不清楚是怎么人分类,谢谢回答

网友A:
PLC-2,PLC-3,PLC-5都是AB以前的系列,都已经停产,只有PLC-5还有备品在售,用来做维护目的

网友B:
登陆
www.rockwellautomation.com.cn
学习学习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