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 如何将浮点数转换成整数

楼主(2010-10-11):
松下PLC 如何将浮点数转换成整数
整数如何转换成浮点数。具体用那一个指令?

网友A:
F325 FLT 单整到浮点

F326 DFLT 双整到浮点

F327 INT 浮点到单整

F328 DINT 浮点到双整

网友B(2014-11-20):
引用 网友A:
F325 FLT 单整到浮点F326 DFLT 双整...

您好,松下fp0 plc有高速计数器吗?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