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脚本替换@tagname@

楼主(2010-10-11):
在IFIX中如何使用脚本替换画面中的@tagname@:

我在画面中使用使用了@tagname@.A_TAG, @tagname@.A_DESC, @tagname@.F_CV,现在我在脚本中已经获得了实际的变量名,那么我怎么在打开画面的时候使用脚本把画面中的@tagname@换成实际的变量名?(不使用标签组)

网友A:
要替换的变量名都是在标签组里存放的,不调用标签组怎么成,不过你可以不用加参数的OPEN,可以用调用画面的方法来替换变量。

网友B:
传寄字符串   可以实现

网友C:
通过代码加载标签组文件就可以啦。

楼主:
结果:无法直接实现,只能通过代码来修改标签组文件。

网友D(2019-10-11):
引用 楼主:
结果:无法直接实现,只能通过代码来修改标签组文件。

我也是有次疑惑,假如100个电机都是弹出相同的操作窗口画面,那么要为100个电机建立100个标签组也太麻烦了。后来在电子书里面找到一段代码,是修改标签组内容的,这样只需要对于一个弹窗或者一类对象就只需要建立一个标签组。不过2楼说的所谓字符串替换是什么意思?还有更方便的、不用标签组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