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人机界面配方问题

楼主(2010-10-11):
    请求高人帮忙一下,从人机界面下载配方到PLC中,总共要下载三组数据进去,第一组下载到D2000~~~·D2200。第二组下载到D3000~~~D3200。第三组下载到D4000~~~D4200。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数据都是不同的数据。有没有办法可以达到这个要求。

网友A:
你的是什么屏。什么PLC。有关系。如果再不行就近找台达分公司技术。找不到继续留言找我。我给你找产品处处理。

网友B:
估计要用宏指令来处理了。

网友C:
台达技术支持都没有啊,好多触摸屏问题想咨询,都没办法去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你的是什么屏。什么PLC。有关系。如果再不行就近找台达分公司技术。找不到继续留言找我。我给你找产品处处理。

台达B05S100的屏,PLC是40EH2的,现在是用三轴机械手跑点,但是点需要经常的变换,为了方便客户,将三轴的机械手的坐标写到Excel中,导入到屏的配方中。因为点位比较的多,达200点,不想在同一组配方中写入坐标,想分三组写,第一组写X轴坐标,第二组写Y轴坐标,第三组写Z轴坐标。分三段传到PLC中,不知这样能不能达到这样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估计要用宏指令来处理了。

关键是分三组传送,配方的地址没有办法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