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设备在运行中plc突然无电源

楼主(2010-10-11):
设备在运行中plc扩展单元突然没有电源,输入输出指示灯都不亮了。

但关闭电源后从新启动后故障就没有了,设备运行正常。

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在重新开启电源后一切正常

网友A:
扩展单元的电源输入输出部分由短路的可能,尤其是输出部分

网友B:
你的PLC扩展单元的电源接传感器了吗???如果接可能是那个传感器坏,平时正常

以前见过类似故障

网友C:
扩展单元的电源输出部分由短路的可能,检查输出元件。

网友D(2011-02-17):
输出部分的电路肯定有短路情况,需要仔细检查哦!

网友E:
plc 24v短路引起电源自保.

网友F:
引用 网友E:
plc 24v短路引起电源自保.

网友G:
检查一下外部控制电源,如果重新合上没有启动,可以启动来观察看看到哪一步出现问题?

网友H(2011-08-29):
最近有一台老设备的PLC坏了,于是就把PLC拆了下来,型号是欧姆龙的CPM1A,输入电压是AC110V,故障现象是PLC电源指示灯都没有亮。于是检测控制电路板,发现电源模块的保险和后面有两个场效应管都坏了,由于技术有限,其他没能查出什么毛病,于是就买了相同型号的原件换上,结果拿去装上,瞬间保险又烧了。实在是没办法了,就想把PLC里面的程序导出来,重新换一个新的PLC,但是老的又想把它修好,各位大侠能不能给小弟一点意见,我也算是新手吧,大学毕业才工作1年。求高手指点,邮箱yy2008520@vip.qq.com

网友H:
补充一下,拿回去装的时候只接了110V电源的两根线